关于单片机旋转RGB灯显示屏制作怎么显示彩色?

楼主(2021-04-05):
现在想做一个立体旋转LED灯,请问用普通的取字模软件取出图片的字模后,是只能单色显示出来,怎么显示图片彩色呢?LED灯是一个个灯珠组成,打算用恒流源芯片控制,但关键就是怎么发出颜色控制的指令。是需要彩色取模还是怎么样?彩色控制显示和图片显示是怎融合在一起呀?(大家可以留一些参考资料连接指路,如果有比较详细的可以私聊我)

网友A:
你要显示彩色图形,就是IMG2LCD这个软件来取模,当然,单色还是可以用普通的字模软件的。

网友B:
取模的时候按照图片的方式取模,所以彩色显示需要比较强的单片机

网友C:
这种东西 建议你做单色的玩玩就行了 毕竟 实用价值不大 我的贴子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 建议你做单色的玩玩就行了 毕竟 实用价值不大 我的贴子有图纸。

主要是单色有很多已经做出来了(是任务像完成的好看些) 想创新以下 可以显示彩色LOGO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模的时候按照图片的方式取模,所以彩色显示需要比较强的单片机

用的32 应该可以吧 主要是我不懂怎么取出彩色的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显示彩色图形,就是IMG2LCD这个软件来取模,当然,单色还是可以用普通的字模软件的。

想问一下 用这个取模的话,能用于我的LED显示吗?我是用32发数据给MBI5041恒流源,然后芯片再来分别控制RGB的三个引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 用这个取模的话,能用于我的LED显示吗?我是用32发数据给MBI5041恒流源,然后芯片再来分别控制R ...

你可以用专用的灯珠啊,全彩,型号:WS281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 用这个取模的话,能用于我的LED显示吗?我是用32发数据给MBI5041恒流源,然后芯片再来分别控制R ...

只用一根线就行了

网友E:
可以在按照图片的方式中进行取模,所以需要的功能比较强大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