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做一个量程0-20v的数字电压表?求思路

楼主(2021-04-05):
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

网友A:
第一:先看要求,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可以用STC12C5A60S2,这个是10位ADC的,如果要求精度高的,可以用STC8A系列的单片机,这个是12位精度的ADC
不推荐用ADC0832,贵且精度不高,只有8位ADC,而且会使电路复杂
第二:先确定你要用来干嘛,如果只是单纯的验证一下程序,那就随便搞个洞洞板焊一下就行了,如果是想要实用的,那最好是要先学会画PCB板,然后自己画板,打样,组装成成品
第三,确定好显示方式,是数码管还是12864
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B:
这里有电路可以提供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17051-1.html

网友C:
用DAC+运放+功率管组成反馈环,单片机只负责控制DAC,精度取决于DAC参考电压准不准

网友D:
1、本坛有现成的可以自己搜索参考
2、买个STC8H或8G系列按厂家说明书里讲做就可以
3、无需做伸手党做个悬赏党就好赏金越高条件越随便提

网友E:
网上开源的一大把 , 我做过,还改进为OLED了

网友F(2021-12-18):
楼主设计的太好了,学习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