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SPI1和SPI4可以共用片选引脚吗?

楼主(2021-04-05):
STM32F429,SPI1和SPI4可以共用片选引脚吗?读取数据的时候给低电平控制SPI1和SPI4,然后用DMA传输,另外,多组SPI可以同时工作吗?比如SPI1,SPI4,SPI5,SPI6同时读取连接的4个传感器数据,四个传感器共用片选,麻烦路过的大佬给个意见

网友A:
可以。只要传感器都准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传感器都准备好

谢谢回复,我用四组SPI同时读取四个传感器,用一个片选引脚控制四个传感器,只要初始化好传感器就可以实现吗,以前没试过,有点儿担忧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CS使能后,设备就进入待命状态,这时SCK、SDA上的电平如果不稳,可能会让设备误动作。
不如CS独占IO,把SDA、SCK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CS使能后,设备就进入待命状态,这时SCK、SDA上的电平如果不稳,可能会让设备误动作。
不如 ...

谢谢回复。我是想采集16个角速度传感器进行数据融合,如果用一组SPI读取16个,片选引脚每次都要拉低拉高的读取数据,数据在时间上可能有误差,所以想用这种方法,一组SPI读四个传感器,四组SPI共用四个片选引脚,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译码器可以做吗

网友B:
严格意义上讲,“四组SPI同时读取四个传感器”是做不到的。四组SPI不管是软还是硬,都只能一个一个地读,全部读入后,再做融合处理,要想“同时”,只能缩短每个SPI的操作间隙,或提高总线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意义上讲,“四组SPI同时读取四个传感器”是做不到的。四组SPI不管是软还是硬,都只能一个一个地读,全 ...

主要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读取16个传感器数据,用一组SPI读取16个,得用16个片选引脚,如果有4-16译码器做会不会比GPIO模拟片选引脚的效率高?

网友A:
片选只是选中器件,怎么读取是看spi总线的时序,一个片选控制几组spi口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