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用proteus画了个交流转直流电源想在proteus里给单片机供电,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1-04-05):
就是想用交流转直流这种方法给单片机供电,但是proteus里面仿真怎么修改呢

网友A:
这个也要仿真吗?而且proteus中的单片机电源是默认连接的,不需要接线。要不你再自己画一个单片机

网友B:
整流电路啊,网上一堆。最简单的就是4个二极管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