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接外设电压变小

楼主(2021-04-05):
单片机引脚接外设电压变小.
引脚测的时候时5V,但一接上外设,就变成了2.0V
求大佬解释

网友A:
猜测端口设置为弱上拉了。如果端口为推挽模式,那就是外设的工作电流已超过单片机端口输出的额定电流。

网友B:
单片机是控制类器件,不是执行机构。一个IO带动一个LED,还不能同时点亮所以引脚的LED 。需要添加三极管或者其他大功率器件如ULN2003,74HC245类的。在带动执行机构。
还要看什么芯片,配置好IO的方式,比如STC15有推挽,双向,弱上拉。等等。

网友C:
这很正常,正好验证了单片机I/O的驱动电流都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是控制类器件,不是执行机构。一个IO带动一个LED,还不能同时点亮所以引脚的LED 。需要添加三极管或者 ...

我的芯片是STC89C52

网友D:
单片机的引脚带载能力最大几十个mA,所以,你说的外设是什么样的外设呢?而且你的引脚是普通GPIO还是其他功能,如果你的引脚是AD口,悬空时的电压是不定的,接了外设有可能是2V

网友E:
负载过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