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data,xdata,code的上限各是多少?单片机突然反应变慢了

楼主(2021-04-06):
求教,今晚自己插的电路机反映很慢了,是什么问题?

今晚开机有时要4,5秒才进入系统(我的进入系统首先是熄灭一个二极管),有的时候开机直接反应,可能原因是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程序有点大了,STC12C5A60S2的data,xdata,code的上限各是多少???

感觉程序的code是不是太大了?

感觉程序的code是不是太大了?

程序的code是不是太大了?好像code到98XX的时候刷完直接没反应了,我精简了一点,现在反应也不太好,
求教大佬

网友A:
请确定此处型号是否正确? 如有错误可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定此处型号是否正确? 如有错误可能会出问题:

确认这里选的没问题

上图箭头两行应该开机就执行的,现在是电源打开要3-5秒才能看到结果,很困惑,求大佬们指导

网友B:
STC12C5A60S2,内部256个字节,外扩1k的字节,一共1280个字节。

网友C:
一般来说,只要程序能够写进去,硬件就不会速度慢的问题。  你现在感觉速度慢了, 一定是程序结构上出了问题。 最有可能的就是定时器配置和应用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只要程序能够写进去,硬件就不会速度慢的问题。  你现在感觉速度慢了, 一定是程序结构上出了问 ...

程序加载之后运行速度没影响,只是开机的时候要好几秒反映,有的时候下载hex时也是插上没反映,要拔了重插才可以(我是手动插拔ch340的线)。我主要是感觉程序main开始就执行的语句确要在mcu上电好几秒才能运行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加载之后运行速度没影响,只是开机的时候要好几秒反映,有的时候下载hex时也是插上没反映,要拔了重 ...

检查程序烧录口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程序烧录口是不是有干扰

纯手插版,干扰肯定是有的,每次下载hex都是手插排线在sim800c左边电容边,依次是VCC,TXD,RXD,GND

楼主:
今天晚上表现挺好,板子没出现按电源一直不反应的现象,基本稳定在3,4秒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