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异步串行问题,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2021-04-06):
问题1:此题是采用奇校验还是偶校验,校验位位于那个时间段 即T几了?此题数据为1的个数为3个,若是奇校验,但是答案是偶校验,答案错了吗?
问题2:波特率的问题,此题波特率为1000/0.1041=9606 ,答案是9600  是因为必须为10的 整数倍吗?即一帧的整数倍,对不对了 ?

网友A:
1.偶校验,T2是起始位则数据位在T3-T9,T10为校验位,数据0100110中有3个1,加上校验位的一共4个1,是偶数所以采用的是偶校验。
2.是的,0.1041是约等后发送每bit数据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偶校验,T2是起始位则数据位在T3-T9,T10为校验位,数据0100110中有3个1,加上校验位的一共4个1,是偶数 ...

若T10是偶校验,那还有一个停止位在那里,T1是停止位,T10也是停止位吗?

网友B:
如果有奇偶校验的话,就是11位了,不是10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奇偶校验的话,就是11位了,不是10位。

T10不是校验位吗?要是奇数校验位怎么又变成是11位了 ,校验位都是在最后一位吗?比如此题校验位是T10,
谢谢你,求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T10是偶校验,那还有一个停止位在那里,T1是停止位,T10也是停止位吗?

停止位应该位于T10后一位,因为起始位是T2,一帧是10bit,所以T11才是最后一位只是图上没标出。前面T1我觉得应该是填空题的干扰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止位应该位于T10后一位,因为起始位是T2,一帧是10bit,所以T11才是最后一位只是图上没标出。前面T1我 ...

非常感谢,明白了 ,真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