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可以用stc11f32单片机替换吗?

楼主(2021-04-06):
(无正文)

网友A:
管脚兼容就能替换 修改一下时序就行

网友B:
同是51系列为什么不能替换呢

网友C:
stc89c52的外设,stc11f32应该都有,同是51单片机,替换要考虑时钟频率,寄存器的配置,引脚功能位置。像延时,波特率,定时器,工作在1T的stc11f32配置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D:
51内核都行吧

网友E:
地板正解,宏晶单片机虽然都是51内核,但每个系列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