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低通滤波器,请大神给个思路 网上有哪些资料便于学习?

楼主(2021-04-06):
以前学模电的时候滤波器部分学得不是很好,最近在设计一个DDS信号源,需要对信号输出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对于低通滤波器的设计,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书籍可以参考?或者网上有哪些资料便于学习?

网友A:
原理性知识就是模电书上边讲的,你到知网或者文库上边看看别人写的文档或许会启发思路。滤波的形式分为有源滤波和无源滤波,有源滤波实质是一个谐波发生器,它结构比较复杂,用无源的简单些。无源滤波的话可以利用lc谐振进行滤波,或者用运放接RC原件进行滤波放大,滤波一般一级效果不理想,多接几级效果会好些

楼主:
有源滤波器设计参考:http://bbs.eeworld点com点cn/thread-565950-1-1.html
无源滤波器设计参考:http://bbs.eeworld点com点cn/thread-10759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