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为什么我的开关断开,LED灯还亮?

楼主(2021-04-06):
(图片)

网友A:
b 加下拉电阻,数k、到10几的

~~~~~~~

网友B:
因为你的集电极还有电压啊,三极管还是会导通,基极电流十分微弱,所以集电极电流大约等于发射极电流,二极管两端电压+Uce=4V

网友C:
LED灯也不串电阻,如果是实物直接烧LED和三极管,设计就废了。

网友D:
愚人节?
三极管三个脚多出连线节点,怕是隐藏了连线。

网友E:
可能是探针的问题,三极管要下拉电阻到低。

网友F:
三极管下拉电阻到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G:
寄生电压。加下拉。

网友H:
没有下拉电阻的原因,加个10K-47K的下拉电阻

网友I:
电路没问题,有线隐藏了

网友J:
三极管要加下拉电阻

网友K(2021-05-06):
接个限流电阻就行,这是有一个小电流,截至电流

网友L:
普通的三极管如果基极不是零电平,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就有一定的漏电电阻,LED只要通过很小的电流,就会有光。基极和地之间加一个下拉电阻,调整这个电阻阻值,关断时不亮就OK

网友H:
没有下拉电阻的原因,加个10K-100K的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