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燃气调压系统的这些元件怎么找?

楼主(2021-04-06):
仿真的话需要用到这些元件,想问一下在proteus里面该怎么找,里面是有一些需要替代的,想问一下该用什么替代,感谢!

网友A:
上网搜索就行。都能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搜索就行。都能搜到的

感谢!!!
我再好好找找

网友B:
一些电路组件可以由其他设备代替,例如,模拟传感器(例如压力传感器)可以通过可变电阻电位器进行模拟。

网友C:
用ADC监测滑动变阻器的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