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清除点程序不执行

楼主(2021-04-06):
我想在lcd12864上打点画曲线,但是每次清屏都清不彻底,屏上有杂点。单步运行后发现清除点程序有两句都自动跳过不执行(箭头那两句),导致屏幕清除不干净,图片如下。

网友A:
写Y地址的命令是不是有问题  你这 0x80 好像都写成X地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Y地址的命令是不是有问题  你这 0x80 好像都写成X地址的了

我看网上都是这么写的,我也没搞清楚这个x和y地址应该咋写。。。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按说应该没错,因为绘图地址就是这样设置的
/*设定绘图 RAM 位址(018H)
CODE: RW RS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L   L    H   AC6 AC5 AC4 AC3 AC2 AC1  AC0
功能:设定 GDRAM 位址到位址计数器(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