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return=0;有啥用?

楼主(2021-04-06):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n, count, sum;
    sum = 0;
    count = 0;
    scanf("%d", &n);
    while(n!=0){
        count++;
        sum += n%10;
        n /= 10;
    }
    printf("%d %d\n", count, sum);

    return=0;
}

网友A:
这是比较严谨的一种写法,告诉系统应用是正常运行结束。

网友B:
返回值0。用 int 来定义应有返回值,而 void 不需要。

网友C: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int n, count, sum;
    sum = 0;
    count = 0;
    scanf("%d", &n);
    while(n!=0){
        count++;
        sum += n%10;
        n /= 10;
    }
    printf("%d %d\n", count, sum);

    return ;
}

网友D:
就是返回值,比如我定义了一个计算和的带返回值,带参数的函数
unsigned int Sum(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int temp=0;
temp=a+b;//a+b的和暂存在temp
return temp;//返回temp的值
}。 假设我想计算12+123就可以 S=Sum(12,123); 返回值就是计算结果,最后存放在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值0。用 int 来定义应有返回值,而 void 不需要。

懂了,感谢

网友E:
应该是 return 0; 没有=号吧。函数返回值。这里返回的是int型。也有BOOL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 return 0; 没有=号吧。函数返回值。这里返回的是int型。也有BOOL型的

是没有“=”,但C中貌似没有布尔,请确认!

网友G:
return = 0; return用做变量
return 0;函数的返回值

网友F:
return 是系统保留字,不建议做为变量来使用

网友H:
return = 0; 编译都会报错, 应该是 return 0;  函数返回值 0。

网友I:
引用 网友G:
return = 0; return用做变量
return 0;函数的返回值

return用作变量编译器会报warning吧

网友J:
函数返回值?

网友K:
函数正常运行就会返回0

网友L(2021-05-06):
return是C语言的一个关键字,直观上表示为程序执行完毕之后显示在DOS窗口上的数,如果是0的话表示程序正常结束,否则程序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