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MCU闪灯程序理解,求大神分析,谢谢

楼主(2021-04-06):
  问题:第四问我不明白,求大神解释下,谢谢?
延时1000ms,即1s,就是闪烁的周期就是2s吗?
D2是n%2==0,为真才亮,所以周期翻一倍,我这样理解对吗?
这个n是次数,还是32位的二进制啊 ?
    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孩子,还是直接问老师吧

网友B:
一个上升(下降)沿到下一个上升(下降)沿就算一个周期,可以理解为第一次做出某个动作直到下一次做出同样动作的时间间隔。 2S为周期闪烁就是每隔1S翻转1次(亮1秒灭1秒)

网友C:
unsigned int n =0;所有变量是啥都要看它是怎么被定义的
程序上是一秒自增一次 有判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孩子,还是直接问老师吧

三人行,必有老师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