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内阻,再上传OneNet云平台显示 求指导

楼主(2021-04-06):
单片机测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内阻,再上传OneNet云平台显示。
求指导

网友A:
找个电池检测芯片,比如TI的BQ76952 3-Series to 16-Series High Accuracy Battery Monitor and Protector for LiIon, Li-Polymer, and LiFePO4 Battery Packs

再找个上onenet的例子就搞定了。
https://blog.csdn.net/oofish0519/article/details/106671799

网友B:
用AD转换器加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