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一句C语言PINSEL1=ox0008 0000;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2021-04-06):
/*p0.25置为DA输出*/
PINSEL1=ox0008 0000;我认为是第19位为输出,怎么会是25位了?求大神告知,谢谢你!

网友A:
用的是哪个单片机型号呢?  可能单片机就这么设计的,也可能注释与程序不匹配。

网友B:
对照PINSEL1寄存器介绍求解

网友C:
ox0008 0000   还是 0x0008 0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个单片机型号呢?  可能单片机就这么设计的,也可能注释与程序不匹配。

LPC 21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PINSEL1寄存器介绍求解

PINSELx  是GPIO 引脚选择寄存器

网友D:
配置寄存器时,寄存器的值不一定和端口位一一对应,要看寄存器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E:
具体设置需要参照配置表 ,不过一般来说,PINSEL1总共32位,2个一组,从P0.16到P0.31;所以ox0008 0000是p0.25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ox0008 0000   还是 0x0008 0000 ?

不都是一样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设置需要参照配置表 ,不过一般来说,PINSEL1总共32位,2个一组,从P0.16到P0.31;所以ox0008 0000是p0.2 ...

这大神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不是第十九位?
还有个问题,你说的两位一组,书上写的是第0位与第1位为一组,我就非常纳闷,应该一个引脚对应一个位啊 ?我理解不了这个两位一组,到底是啥玩意,求大神告知,谢谢你!

网友F:
哪里一样?我怎么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一样?我怎么看不出来

区别就是第一个数字是0还字母o,打字打错了,应该是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