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线连了?生成的PCB却没有连线?

楼主:
大哥,大姐们给我解释下,为啥我原理图这个一排插针连线了,而生成的PCB板却没有连线

网友A(2021-04-06):
本人用的是DXP 2004画的

网友B:
检查一下,器件E3是不是有重名了。

网友C:
以下可能:1. 原理图走线没有真正连上,最简单的办法是删除了重新走一遍,2.原理图的器件封装脚位命名不同,系统不能识别,这个需要你检查这个器件的封装脚的编号是否对的上,不对的就要改正过来 3.如楼上说的同一种封装的器件出现重名现象,改位号,重新更新下PCB,主要看提示出错信息是什么,好针对性的改正。

网友D:
U?原理图封装的管脚耗时放反了

网友E:
没有定义网络标号

网友F:
先编译一下工程

网友G:
看下有没有编译错误,或者原理图脚 位与实际PCB脚位不符合就对应不上了。到网络表里看下有没有网络信息,一步一步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