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 如何联网读取电机运转时长?

楼主(2021-04-06):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电机边上有记录其运转的设备,这个设备能上网,并且在网上可以被访问。思路大致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机边上有记录其运转的设备,这个设备能上网,并且在网上可以被访问。思路大致如此。

是不是可以判断   连接电机的电阻 是否工作,如果工作就开始计时?然后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