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1单片机延迟函数为什么不对?

楼主(2021-04-06):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1^0;   //定义端口
sbit RW = P1^1;
sbit EN = P2^5;
sbit DU = P2^0;
sbit WE = P2^1;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
DU=1;
P0=0X00;
DU=0;
}
/*------------------------------------------------
              延迟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毫秒
    for(i=xms;i>0;i--)
        for(j=114;j>0;j--);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LCD_Write_Char(1,0,'-');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3,0,'-');
  LCD_Write_Char(4,0,'-');
  LCD_Write_Char(5,0,'-');
  LCD_Write_Char(6,0,'>');
  LCD_Write_Char(7,0,'3');
  LCD_Write_Char(8,0,'<');
  LCD_Write_Char(9,0,'-');
  LCD_Write_Char(10,0,'-');
  LCD_Write_Char(11,0,'-');
  LCD_Write_Char(12,0,'-');
  LCD_Write_Char(13,0,'-');
  delay(2000);

  LCD_Write_Char(1,0,'-');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3,0,'-');
  LCD_Write_Char(4,0,'-');
  LCD_Write_Char(5,0,'-');
  LCD_Write_Char(6,0,'>');
  LCD_Write_Char(7,0,'2');
  LCD_Write_Char(8,0,'<');
  LCD_Write_Char(9,0,'-');
  LCD_Write_Char(10,0,'-');
  LCD_Write_Char(11,0,'-');
  LCD_Write_Char(12,0,'-');
  LCD_Write_Char(13,0,'-');
  delay(2000);

  LCD_Write_Char(1,0,'-');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3,0,'-');
  LCD_Write_Char(4,0,'-');
  LCD_Write_Char(5,0,'-');
  LCD_Write_Char(6,0,'>');
  LCD_Write_Char(7,0,'1');
  LCD_Write_Char(8,0,'<');
  LCD_Write_Char(9,0,'-');
  LCD_Write_Char(10,0,'-');
  LCD_Write_Char(11,0,'-');
  LCD_Write_Char(12,0,'-');
  LCD_Write_Char(13,0,'-');
  delay(2000);

  LCD_Write_String(1,1,"6666666666");
  while(1);
}
}

网友A:
在KEIL里面,选择好正确的或对应大小的晶振,DEBUG一下,就知道具体延时了多少时间了

网友B:
延时哪不对了?报啥错?还是delay时间不对

网友C:
你可以在51黑论坛搜索以下名字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网友C: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网友D:
描述问题要清楚, 别人才知道怎么帮你。 延时不对是怎么不对,你希望是什么结果, 实际是什么 现象,实际现象与你的期待有什么不符?

网友E:
这显示的都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