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PWM调速程序及仿真

楼主(2021-04-06):
#include <avr/io.h>
#define get_bit(reg,bitnum) ((reg & (1<<bitnum))>>bitnum)//定义获取位号
int main(void)
{
    DDRD=0b11110000; // 将PORTD的前4个引脚设置为从按钮读取的输入
   PORTD=0b00001111; // 将PORTD初始化前4个引脚设置1上拉电阻有效
    DDRB=0b11111111; //确保端口B中的引脚3输出,因为这是将产生PWM的OC0引脚。
    TCCR0=0b01110101; //配置TCCR0
   TIMSK=0b00000000;
     OCR0=255; //将OCR0设置为255,以便占空比最初为0,并且马达不旋转
while(1)
   {
        if (get_bit(PIND,0)==0)
       {
             OCR0=178; //如果按下按钮0,则设置OCR0=178(占空比=30%)
       }
        if (get_bit(PIND,1)==0)
       {
             OCR0=102; //如果按下按钮1,则将OCR0设置为102(占空比=60%)
       }
         if (get_bit(PIND,2)==0)
       {
            OCR0=25; //如果按下按钮2,设置OCR0=25(占空比=90%).
       }
         if (get_bit(PIND,3)==0)
       {
           OCR0=255; //如果按下按钮3,则设置OCR0=255(占空比=0%)
       }
    }
}

网友A:
谢谢分享AVR PWM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