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蜂鸣器原理图,下图电阻是什么作用呀,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1-04-06):
(图片)

网友A:
为什么蜂鸣器不用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那三级管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啥

三极管是用来放大电流的(驱动作用)。

这里假设 Alarm 端是接 单片机的。 单片机直接连蜂鸣器,一般是不能驱动, 单片机的电流太小, 有可能烧坏单片机。 例如 STC 某款单片机就说,单个引脚电流 10mA,整个芯片最大电流 40mA, 超出这个电流值, 单片机可能就坏了。

加上三极管后, Alarm端只需要提供一个很小的电流, 就能让蜂鸣器端得到一个很大的电流。 即使 蜂鸣器短路了, 也是烧坏三极管,而不是烧坏单片机。

网友C: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限制积极的电流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E:
三极管的作用主要是给蜂鸣器提供驱动工作电流。因为单片机的io口电流有限且不安全。一般io口的信号只做控制其它器件用,不做驱动用。当三极管导通后驱动蜂鸣器的能量由VCC供,功率、安全都得到了保证

网友F:
给三极管限流

网友G:
基极的电阻,为了给基极合适的偏置电压和电流用的,当然,做仿真你可以不用,没那么严格

网友H:
电阻作用是限流,三极管是作为一个电子开关来使用的。
其中有两点需要说一下,1、从图中看三极管和MCU使用的同一电源。2、51IO口默认输出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 Alarm 端如果拉低, 那 U6 的 PN 结 电压就超过 0.7V,就相当于 电源正极 通过 二极管  ...

还想请问一下那三级管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 Alarm 端如果拉低, 那 U6 的 PN 结 电压就超过 0.7V,就相当于 电源正极 通过 二极管  ...

可以问一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S8550三极管,发射极与基极的限流电阻,没有R4,Alarm 控制端可能会损坏元件,三极管有可能也会损坏

还想请问一下那三级管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啥

网友J:
主要用到的是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必须加这个电阻,而且这个电阻不能大,大的话有可能三极管会进入放大区。

网友K:
那是用来限制基极电流的

网友L:
限流电阻,限制基极电流防止损坏三极管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有些人输出总喜欢用PNP管?
象图中这样,如果CPU供电是3V3,而Bell供电是5V的话,不管Alarm输出是高 ...

51默认输出高的???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 Alarm 端如果拉低, 那 U6 的 PN 结 电压就超过 0.7V,就相当于 电源正极 通过 二极管 到电源负极, 会造成很大的电流, 会损坏器件。

网友O:
在Proteus 8 中什么都不设置只运行下面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while (1)
      ;
}
观察单片机端口逻辑状态,就可知道。

网友P:
三极管B极的导通压降是0.7V,单片机IO口导通的电压是0V,所以,必须有电阻来分压限流。关于这个问题,人人学会单片机 的视频教程里面讲解的很清楚。

网友P:
三极管B脚的导通压降只有0.7V  而IO口拉低是0V。所以,必须要有电阻来分压限流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看来我学的都是假51..。人还是得多读书

51默认输出是高,所以要用PNP

网友R:
如果没有这个限流电阻,三极管发射极到基极相当于二极管,如果Alarm 控制端是低电平,会有大电流烧坏三极管或Alarm 控制端。

网友N:
看来我学的都是假51..。人还是得多读书

网友O:
这就是大部分51程序采用PNP管灌电流的原因之一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大部分CPU默认输出是低的(特别是51)???????

51默认HIGH

网友O:
大部分CPU默认输出是低的(特别是51)???????

网友T:
电阻是晶体管的基极偏置电阻,用于限制基极电流

网友U: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有些人输出总喜欢用PNP管?
象图中这样,如果CPU供电是3V3,而Bell供电是5V的话,不管Alarm输出是高 ...

加上拉电阻。

网友U:
Ic = p*Ib,用来限制基极电流
从而调节发射极电流的。

网友V:
电阻是晶体管的基极偏置电阻,用于限制基极电流。

网友W: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有些人输出总喜欢用PNP管?
象图中这样,如果CPU供电是3V3,而Bell供电是5V的话,不管Alarm输出是高 ...

限制U6和BELL电流,以防止它们承受过强功率而损坏。

网友N:
为什么有些人输出总喜欢用PNP管?
象图中这样,如果CPU供电是3V3,而Bell供电是5V的话,不管Alarm输出是高是低,U6总是导通的。
另外,大部分CPU默认输出是低的(特别是51),如果不做处理,上电后在初始化这个IO之前,U6是会通的!即使CPU与Bell供电一样的。

网友I:
S8550三极管,发射极与基极的限流电阻,没有R4,Alarm 控制端可能会损坏元件,三极管有可能也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