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和74hc595对信号输入最高频率有要求吗?

楼主(2021-04-07):
在stc15和stc8系列单片机中输入信号需要考虑延时吗

网友A:
74hc164和74hc595对信号输入最高频率有要求,但stc15和stc8系列单片机的速度远远达不到,你随便用。

网友B:
刚百度了一下,595可用100M,164在4.5V时30M,但你要知道。就算STC15用32M晶振,普通IO口也不会输出32M,也就几M就不少了。具体请查STC官方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百度了一下,595可用100M,164在4.5V时30M,但你要知道。就算STC15用32M晶振,普通IO口也不会输出32M,也就 ...

595看品牌的,有的牌子频率没这么高。。。。可以用SPI 驱动,STC15  spi 4分频,,595自己玩可以,恶劣场所抗干扰是大问题

网友D:
LED16x16点阵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 程序源码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95看品牌的,有的牌子频率没这么高。。。。可以用SPI 驱动,STC15  spi 4分频,,595自己玩可以,恶劣场 ...

一般用于数码管显示,控制输出等要求高的地方反正我是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