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51单片机型号选择的问题,目前RAM不够用

楼主(2021-04-07):
我是一名单片机新手,需要用单片机完成一个设计,一直用的是STC89c52,但发现RAM不太够用,想换stc新出的stc90c54RD+(1280ram),看芯片手册上讲向下兼容的是STC89C54。请问可以直接将原来设计应用于stc90c54,而硬件软件无需更改吗?非常期待各位大神的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A:
这个也不是新出的,但程序可以兼容。具体还是自己查一下数据手册吧。只有自己找到答案,才是真正学会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用网上提供的方法,在keil添加了stc的库,选择了stc89c52芯片,但是为什么生成HEX文件时,占用空间如下:
Program Size: data=164.2 xdata=227 code=5138
却报错显示data空间不够呢,data最大有256字节空间吧。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是新出的,但程序可以兼容。具体还是自己查一下数据手册吧。只有自己找到答案,才是真正学会了。

谢谢您的回答,数据手册讲兼容的是stc89c54但不知和stc89c52是否通用,所以前来求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用网上提供的方法,在keil添加了stc的库,选择了stc89c52芯片,但是为什么生成HEX文 ...

不是从0X00000开始保存数据的

网友C:
你要看一下两种芯片的引脚数以及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网友D:
基本无需改动,但是要注意选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用网上提供的方法,在keil添加了stc的库,选择了stc89c52芯片,但是为什么生成HEX文 ...

对于51单片机来说,低128data采用的是立即寻址,高128data采用的是寄存器间接寻址,你把某些变量定义成idata类型,应该不会报错了。

网友E:
STC的型号特别多,要使用哪一种型号,都必须详细了解这种芯片各引脚的功能,弄明白寄存器设置方法。型号不同,一定就有它不同的地方。因为各人使用的功能不同,使用的寄存器也不同,所以、谁都无法告诉你是否可以通用,只能自己看手册去确定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51单片机来说,低128data采用的是立即寻址,高128data采用的是寄存器间接寻址,你把某些变量定义成id ...

谢谢您的回答。不知道我这样处理可以吗,我在memory model里设置为compact,有一些变量用data来定义,让它不被默认存进xdata里。倒是没有报错,占用空间为:Program Size: data=82.2 xdata=237 code=5305,xdata有不够用的风险,恰恰好,请问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的型号特别多,要使用哪一种型号,都必须详细了解这种芯片各引脚的功能,弄明白寄存器设置方法。型号不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从0X00000开始保存数据的

谢谢,那么keil给出的data的数据要在多少以下才可以呢?

网友F:
你们的网络延迟这么多年吗?STC89是最早出的,STC90系列是较早出的,后来出了STC11  STC12 STC15 现在都出了STC8了。8K的RAM,够你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的网络延迟这么多年吗?STC89是最早出的,STC90系列是较早出的,后来出了STC11  STC12 STC15 现在都出 ...

我第一次做单片机设计,小白一个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无需改动,但是要注意选型

谢谢回答,选型就是在stc库里选对应型号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一下两种芯片的引脚数以及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谢谢,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