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的语言控制模块如何控制单个舵机,求思路

楼主(2021-04-07):
LD3320的语言控制模块如何控制单个舵机进行四个角度的控制
能力:听到一个语音的时候能够转到特定角度,在当前位置停留数秒,复位,听到另一语言时转到另一特定位置然后复位

网友A:
#各种定义

void 转到特定角度并作停留()
{
接收语音并转换内容
if(有转到指定角度指令)
转到指定角度
if(有停留指定时间指令)
停留指定时间
舵机归位
}

void 主程序
{
系统初始化
{
转到特定角度();
}
}

网友B:
我刚好做了这个,用LD3320语音模块,它内含STC11芯片,用定时器编写输出PWM然后自己测试舵机哪个角度,需要多少值,或者你找卖家,都是有资料的

网友C(2021-05-15):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做了这个,用LD3320语音模块,它内含STC11芯片,用定时器编写输出PWM然后自己测试舵机哪个角度,需要 ...

请问可以发一下资料看看吗,我也想做语音控制舵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