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同时连接多个传感器并同时工作?

楼主(2021-04-07):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看传感器数据类型。如果是开关型的,可以考虑gpio控制,采用轮询的方式。如果是数字量数据,可以考虑iic多机通讯方式

网友B:
硬件连接好的前提下,挨个访问传感器就行了 如0.3秒访问3个 循环

网友C:
采用时分的方式或者轮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