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可以用元器件降压到220v吗?

楼主(2021-04-07):
假设10kV的高压电用普通的元器件可以降到220v?像开关电源一样,开关管的耐压是个问题呀。

网友A:
你为何会有如此超凡脱俗的想法呢
不知道你见过10KV没有
工业级别的IGBT也就是6.5KV的工作电压.................

网友B:
10kv的电是哪里来的? 如果是高压发生器试试电阻分压,电网就用变压器,1台重好几吨。

网友C:
看到过开关管串联控制实现耐压提升的目的

网友D:
元件的耐压要够,电路合理,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可以有哦,不然几百千伏的特高压怎么降成220V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但已经存在的事实没什么好怀疑的。

网友F:
高压电都能空气拉弧了,再谈元器件的耐压?你要做个箱子,装满变压器油,整 个设备浸入油中。。。想想就可以了,别当真。。

网友F:
相必是有输电线从你家附近经过,想用免费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何会有如此超凡脱俗的想法呢
不知道你见过10KV没有
工业级别的IGBT也就是6.5KV的工作电压........... ...

220kV我都见过。

网友G:
可以用工业变压器10千伏的

网友A:
见过的意思是在现实有没有自己使用过,而不是说高压线或者静电
如果你用过,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网友H:
这要能实现变压器直接哭着失业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