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 自动滚动广告牌

楼主(2021-04-07):
PCB图和实物我可以应该能搞定
要求:广告牌有4张宣传彩页,卷入一卷轴,依次来回显示每一页,每一页显示的时间相同。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自行设计电源,设定广告彩页的显示时间长度,时间一到就用直流电动机旋转控制彩页切换,用一台直流电机控制广告彩页的旋转(正转 / 反转),用一个光敏电阻传感器测量光强度,当光线较暗的时候启动背景灯。设置三个按键: 手动/自动切换、手动正转和手动反转,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显示手动/自动状态,自动状态时二极管亮。

网友A:
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但不禁止直接花钱淘程序
求程序 ?真当大神门都无聊,无非是生意,而本坛是学习技术讨论区不是市场。
买程序 ,某宝标价非常贴心,从低仿到高配都有,那个是市场不是学习讨论区,你可以根据需求上网。

网友B:
用一款2路直流电机驱动板模块,用单片机P1口驱动正反转PWM调速 网上也有卖的L298N,看你是有延时计算出运行的时间,然后P1口输出低电平,达到正反转,然后加入光敏二极管,用某个IO口检测,当光敏值达到XX值,IO口输出低电平用来驱动LED背景灯。并加入一个LED指示灯显示状态

网友C:
使用直流电机做驱动器件,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D:
你想自学编程,简单啊 去观看  人人学会单片机 这个视频教程 自己学就行了啊 没必要问论坛的网友。大家都没有义务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