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中找不到10pf极性电容怎么办

楼主(2021-04-07):
这个10pf的极性电容在立创商城和某一个宝上面都没有,我是不是应该换个值,应该换多大的呢??
还有右边的1500PF的极性电容也没有,应该用多大的极性电容替换??

楼主:
还有右边的1500PF的极性电容也没有,应该用多大的极性电容替换??

网友A:
10pF怎么可能做成有极性的呢??
还有那个1500pF电容
升压电路的输入:先是一个大点的有极性电容,容量从47uF到470uF,有哪个就用哪个,最好是耐压高的钽电容.但钽电容一般就10V左右的工作电压,想要耐压高的,银子就花得多一点
然后是一个104电容,这个是一定要的,不要问为什么,哪怕是数据手册中没有这个电容,那也一定加上去
如果是电路有要求的,像你这个电路,一定要100的有极性电容,你不要管它,直接找材料为XR7的无极电容就可以了
对于输出,和输入是一样的
在你这个电路中,所有有极性的电容都可以用相同规格的无极电容代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右边的1500PF的极性电容也没有,应该用多大的极性电容替换??

电容的本质没有极性问题,只是现有制造技术或成本因素无法制造出小体积大容量的无极性电容。所以在直流电路中需要较大容量的电容时普遍采用廉价的有极性电解电容或高档点的钽电容。

网友C:
电压输入去耦电容可以是任何适当的值。

网友D:
直接用无极性的代替。关键是电容的频率特性和ESD,温度特性要注意。

网友E:
10pF太小了,一般不需要没有极性的。另外问一下,右下角的那个100pF反接怎么回事?输出负电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0pF怎么可能做成有极性的呢??
还有那个1500pF电容
升压电路的输入:先是一个大点的有极性电容,容量从47uF ...

这个电路是MC34063的升压电路,按照1500pf振荡电容 ,频率18.4khz。这个1500pf不是滤波电容需要低ESR,用不着X7R的电容,普通瓷片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G:
10PF的除了变容二极管之外, 其他类型的是不区分极性的,只需要注意耐压值。

网友H:
左边应该是100μF电解电容,而右边应该是资料错了,把无极性电容画成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pF怎么可能做成有极性的呢??
还有那个1500pF电容
升压电路的输入:先是一个大点的有极性电容,容量从47uF ...

你说的104的电容加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pF怎么可能做成有极性的呢??
还有那个1500pF电容
升压电路的输入:先是一个大点的有极性电容,容量从47uF ...

右边的1500pf的极性电容 也可以换成无极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