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这个困扰我很久了,单片机程序执行一段时间后oled显示屏卡住,程序还在运....

楼主(2021-04-07):
还有怎么把程序优化一下,主程序看起来太乱了

楼主:
单片机是stc8a8k64s4a12

楼主:
有时刚开始上电oled也不亮但程序也在运行

网友A:
眼神不好图片看不清。有时刚开始上电oled也不亮不排除硬件问题,但程序也在运行你是咋知道的呢 ?

网友B:
将与OLED无关的部分注释掉,先调试好OLED,让其稳定显示,再逐步添加其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神不好图片看不清。有时刚开始上电oled也不亮不排除硬件问题,但程序也在运行你是咋知道的呢 ?

超声波控制灯光亮度的程序还在执行

网友C:
上电延时函数长一点,OLED硬件初始化很慢的

网友D:
显示卡住,可能是显示器和MPU之间时序没有匹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