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ds1302带菜单时钟显示,可调时间,最多设置五个闹钟时间

楼主(2021-04-07):
包含proteus仿真与程序,共5个按键,从上到下依次是k0~k4,对应程序里的k1~k5。仿真中,在开始界面下,只有k0可以使用,按下k0,进入菜单,此时,k0、k1用来选择选项;k2为确认键,用来进入下一级菜单,k3为退出键,用来返回上一级菜单,k4为重置键,用来返回主菜单。

主菜单中home page用来返回开始界面,time set菜单用来更改时间与闹钟;

TIME SET可以调节对应秒、分、时...,进入对应秒、分、时调节后,会显示当前值,k0、k1用来改变时间值,k2确认保存数据,k3退出,不保存数据;
Alarm SET用来设置闹钟时间,k0用来确认更改的位置,k1、k2用来调节值,可默认位置的值是闹钟的开关,按下k0,依次可以调节时的十、个位,分的十、个位。

网友A(2021-10-08):
楼主:此仿真,存在问题,

仿真开始,显示22点00,然后LED灯亮(高电平),假设设置22点01的闹钟1,到了22点01,LED灯熄灭(低电平),此时,无论再次设置任何时间的闹钟,LED的电平,永远保持在低电平的状态了,无法取反了。

也就是说,同时设置了闹钟1和闹钟2,LED只动作一次

网友B:
看起来很好的工程,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个工程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