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单片机C语言,按三次按钮灯亮,按一次同一个按钮灯灭,计数器中断

楼主(2021-04-07):
单片机C语言,按三次按钮灯亮,按一次同一个按钮灯灭,计数器中断

网友A:
计数即可,用不用中断无关,一变量计数,按一次自增等于3次点亮否则关闭。设K1是按键char a=0;是计数用,LED是灯,那么写:
if(k1==0&&稍延时)
{
if(++a==3)
LED=1;
else
LED=0;
if(a>3)
a=0;
while(k1==0);
}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干嘛?下面是我的想法。
1 按三次灯亮,按1次灯灭。是亮度渐变的灯吗?是的话,那应该是按三次灯渐亮,第四次灯灭。可以用全局变量标记你按了多少次。
2 按三次灯亮,按一次灯灭。是指快速按三下灯亮,只按一下灯灭吗?是的话,那应该是用定时器中断,多少秒内没有检测到第二次按键信号就将这次按键定义为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