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左图直流电源五个输出分别是+ - 地+ - ,要给图中的电路板供电,他上面标着12v和GND,但我从电源的+和地测得是没有电压的,只有正极和负极之间才有电压,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把电源的负极接到GND啊

网友A(2021-04-09):
是的, 稳压电源的 + - 连出来就行,  接地不用连。

网友B:
接一个12V的稳压电源就行,稳压电源正极接12V,负极接GND

网友C:
电源的地是接外壳的,只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