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代码,求大神告知,谢谢你

楼主(2021-04-08):
答案: 3  pg.state=3
  疑问: 结构体的大小是所有成员的内存之和,我觉得是sizeof(pg) 为7
            state 占用了3位,101,应该为5  即pg.state=5
  求大神告知,谢谢你!

网友A:
冒号后面是占用几位
同类型的short可以挤到一起  只要不超过sizeof(short)的位数  就算一个short  就是2;
char也可以挤到一起 一共8位正好是一个sizeof(char)  也算一个char  就是1;
一共就是3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冒号后面是占用几位
同类型的short可以挤到一起  只要不超过sizeof(short)的位数  就算一个short  就是2;
...

后面的问题我也不懂 希望你弄明白之后回复我一下 互相学习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问题我也不懂 希望你弄明白之后回复我一下 互相学习哈

不报错吗?没有凑成3个F,少了一位。这种结构体一般会强制配成8位  16位  32位的,随便定义一位也要凑齐。
假设你不报错,优化自动给你添加了最后一位。

pg这个结构体就是一个16位的类型(定义了15个,帮你补一个)
所以sizeof(pg)应该等于4才对
pg.state=5

另外unsigned short mode:4  带变得是mode只取unsigned short中的最低4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问题我也不懂 希望你弄明白之后回复我一下 互相学习哈

看错了,重新看一下。两个short合起来不超过8,占用1个字节,剩下的三个合起来等于8,占用一个字节合起来就是3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问题我也不懂 希望你弄明白之后回复我一下 互相学习哈

好的没问题,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