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抢楼 抢楼 查看抢中楼层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奖励楼层: 99

楼主(2021-04-08):
想制作一辆可以识别并跟随激光移动的小车,不知道有没有实现该功能的模块以及代码思路。如果可以的话,请告知所需的相关配件及思路,先谢谢大家了,目前正在学习

网友A:
选择一种激光模块,依据激光模块的信号进行设计即可。激光模块电商上找。

网友B:
硬件构成:
1,首先小车上要有激光感压装置和信号通讯装置。激光感应装置用来识别激光,通讯装置用来传递行动信号。
2,激光发射器同样要有信号通讯装置, 同时还需要一个重力感应装置。
软件实现:
1,当小车接收到激光后,立即和发射器对码握手。
2,当光斑离开小车后,小车开始发送行进请求信号,激光器接收到请求后,通过重力感应装置,判断握手时刻的偏移量,然后发送前进或者后退的,或者左转右转的指令。
3,如果一定时间没有重力偏移量,而且,又没有再次收到对码信号。 发送停车指令,直到下次对码成功后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