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5430转±5V电压

楼主:
俺小白大二,轻喷~~

上图是整流滤波电路,输出±27V电压(实测),俺想用±27V给功率放大器供电;然后用+27V作为输入用TPS5430输出一个±5V的电压给运放供电;然后用+5v给ldo稳压到3.3v给STM32供电。就这样但是我感觉有个地方有点怪怪的,说不出来。
运放:AD603   OPA227
功率放大器:LM1875
顺便问一下哈STM32F103的ADC输出能驱动AD603吗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2021-04-08):
用7805和7905不好吗。开关降压只会增加系统噪声,处理不好沙沙声就出来了。运放输入阻抗很高,驱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7805和7905不好吗。开关降压只会增加系统噪声,处理不好沙沙声就出来了。运放输入阻抗很高,驱动没问题。

我感觉效率不太高,线性电源效率不高,但是纹波小
我本来想先开关电源再加一个线性电源 没找到芯片

网友C:
OPA227是低噪声高精度运放,像这种运放人家恨不得用电池来供电,用以减小电源的波纹,你倒好,竟然想到用开关电源来供电
效率这玩意在220V供电环境压根就不用考虑,实在没有地方安装散热或者大批量的产品才会考虑的
用了开关电源,运放供电就得多加两个102小电容来滤波,原先的104在TPS5430的工作频率下,滤波效果并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PA227是低噪声高精度运放,像这种运放人家恨不得用电池来供电,用以减小电源的波纹,你倒好,竟然想到用开关电 ...

谢谢,我也想到开关电源纹波大,我就想用TPS5430降到6.5左右,再用一个低压差的ldo来稳压,这样纹波不会太大,但是我没实际操作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因为我是做比赛,成本问题不在评分标准里面,所以优先考虑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想到开关电源纹波大,我就想用TPS5430降到6.5左右,再用一个低压差的ldo来稳压,这样纹波不会 ...

因为你这是做音响电路,而且是220V供电,那么,这效率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不知道你这两个运放是干嘛用的?音响不是应该用OPA2604或者AD827这样的运放吗?怎么会选择这两个运放呢?它们跟LM1875不是一块的呀
AD603没有用过,OPA227就用过,它不是音响这一块的,主要是测量或者仪表之类的高精度运放,在音频的表现还不如LM358呢
就算是你输出的是STM32的正弦信号,OPA227都不一定能正常放大的
而且,用了开关电路,这电源部分就会变成高频电源了,对于布线要求就高了
运气好的话,一次就成功
运气不好,你搞几天都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不是这个IC发热就是信号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这是做音响电路,而且是220V供电,那么,这效率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不知道你这两个运放是干嘛用的?音 ...

我是做小信号放大的,AD603是程控放大器

网友D(2022-01-12):
兄弟,还在吗,请问一下这个tps5430的压降是多少呢,我最近打算用这个芯片,但是在手册上也没找到。

网友D:
兄弟,还在吗,请问你知道tps5430压降是多大吗,最近打算用这个,但是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还在吗,请问你知道tps5430压降是多大吗,最近打算用这个,但是手册上没找到。

数据手册里面有,好像不是很大,0.几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