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手扫开关,都来谈一谈吧

楼主(2021-04-08):
本人前些时从某一个宝购买了一张手扫开关电路板,如下图:
开始正常,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夜间总是误开灯,无规律,有时一个晚上一次或两三次,有时却不会,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一个简单的光电开关模块,发生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抗干扰问题,或者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先把它放在一个虫子如蟑螂爬不到的地方,先排除一下是否为虫子路过随便给开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它放在一个虫子如蟑螂爬不到的地方,先排除一下是否为虫子路过随便给开灯了

安装在墙上电线槽中,蟑螂应该无法经常到达,蚊子飞过会误触发吗?

网友C:
看样子是没有编码的简单红外开关,应该是有光源干扰的,比如摄像头的红外灯,估计不是板子问题所以不大好找原因。

网友D:
要求退换货

网友E:
这是一个红外发射,红外接收的开关
只要有物体靠近,或者光线直射都会影响开关灵敏度,如烤火炉,手电筒,树叶,苍蝇等

网友F:
灵魂拷问:为什么不把电源关了?
为什么?
把电源关掉不就没那么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