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频率转换4-20mA电路

楼主(2021-04-08):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转换成电流的电路很清奇,建议上CCTV科学探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转换成电流的电路很清奇,建议上CCTV科学探秘

我理解他要的是不用DA转换,通过单片机PWM功能通过低通滤波器输出电压,再转换成电流输出的电路

网友C:
可以先把频率先转换成电压,然后再转换为电流。0V电压对应4mA,至于上限根据你定的频率范围调整。

网友D:
如果频率范围合适,理论上可以直接转换成电流信号。就是设计一个电子开关,每触发开启一次的时间都一样,并且把这个电子开关串联在精密稳压电源的输出端,选择合适的电阻负载,就能得到随频率变化的电流。但是实际电路就要很多次试验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E:
建议参考一下30年前的音乐频谱电路。

网友F:
可以用恒流电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