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显示错误error C302: misused # operator

楼主(2021-04-08):
error:
kongtiao.c(4): error C302: misused # operator
kongtiao.c(13):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emp1'
部分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PUT=P2^5;
sbit DQ = P1^7;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EN=P2^2;
sbit ON_OFF=P2^4; sbit OUT=P3^7;
sbit button=P2^3;
uchar temp1,temp2,temp;        uchar t,set;
uchar K; bit outflag;
uchar code str1[]={"SET:23C SA   :        .C"};

网友A: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后面的#define 要换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后面的#define 要换号

换行蹦出来二三十个错误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PUT=P2^5;
sbit DQ = P1^7;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EN=P2^2;
sbit ON_OFF=P2^4;
sbit OUT=P3^7;
sbit button=P2^3;
uchar temp1,temp2,temp;
uchar t,set;
uchar K;
bit outflag;
uchar code str1[]={"SET:23C SA   :        .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ok了,已经弄好了,谢谢谢谢

网友C(2021-10-16):
引用 网友A: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后面的#define 要换号

什么换号

网友D(2022-01-23):
说的是换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