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怎么仿真锂电池充电控制器的充电过程啊?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1-04-08):
求助各位大佬!现在我们小组要做锂电池充电控制器仿真(目前打算用Proteus),对于一些里面没有的元器件如max1898等应该怎么办,还有就是Proteus怎么仿真电池充电过程啊,网上查了都说Proteus里没有充电电池。

网友A:
这个是锂电池的充放电曲线

网友B:
有个帖子中提到用稳压芯片代替蓄电池仿真,仔细想想是可行的,因ADJ脚可以调整输出电压高低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帖子中提到用稳压芯片代替蓄电池仿真,仔细想想是可行的,因ADJ脚可以调整输出电压高低变化。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