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c语言小程序,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
  if(*s=='.'){flag=1; continue;}
   if(flag) ++digit;
  sum=sun*10+*s-'0';
  这三句代码啥意思,求大神告知 ,谢谢!

网友A(2021-04-08):
获取有多少个小数点后的数字

网友B:
有专门的函数做这种事的,aotl()函数可以,strtol()函数可以

网友C:
if(*s=='.'){flag=1; continue;}//检测到小数点,将小数点标志flag置1;
if(flag) ++digit;//小数点标志为1,表示有小数,则计算有多少位小数,用于转换小数时除以多少个10
sum=sun*10+*s-'0';//将字符数字转为阿拉伯数字(ASCII码),并保存为无小数的数字,再在下面循环中除以10转成对应带小数的数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s=='.'){flag=1; continue;}//检测到小数点,将小数点标志flag置1;
if(flag) ++digit;//小数点标志 ...

好难哦,谢谢你,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