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cd1602实时显示读取到的数据

楼主(2021-04-08):
  新手想用lcd1602和MPU6050将读取到的加速度显示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用lcd只能做字体滚动这种,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下手的思路或者视频或者资料,谢谢

网友A:
共分两步。

1, 读出 MP6050 的数据。

2, 通过 LCD 显示出来。

看你描述,第二步你已经会了, 那再攻克第一步就完事了。 网上有现成代码。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分两步。

1, 读出 MP6050 的数据。

我没会 我是只能把自己输进去的字体显示

网友B:
多用搜索,好多例程

网友C:
多在黑坛里逛逛,把数据实时现实在LCD1602上不难,是基本功。 定义一个变量, 将读取到数值传给变量,然后lcdwrite1602(0x30+变量);流程就是这样。 细节就下载黑友们放出来的大量例程。

网友D:
MPU6050是 InvenSense公司推出的全球首款整合性 6轴驱动处理组件。需要了解MPU6050使用方法,才方便写代码

网友E:
你可以设定一个ascll码0~9的数组{0x30~0x39},然后将读取到的加速度值进行拆分,配置好你lcd的显示光标起始位置,用ascll[拆分后的一位数据]一位一位输出,最后要在主函数内while(1)括起来无限扫描,让他自动更新数据。

楼主:
我去试试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