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步进电机到达设定步距角 程序有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21-04-0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play_digit[]={0,0,0};

uchar code run[]={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A→AB→B→BC→C→CD→D→DA→A
uchar  disbuf[4]={0,0,0,0};

uchar code LED_0F[]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63
};
unsigned char K_Value=0;
unsigned int key_temp1=0;
unsigned int jiaodu=0;
uchar num1=0,num2=0,num3=0,num4=0,leiji=0;
sbit DIO = P0^1;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K = P0^2;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SCLK = P0^0;                                //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bit Flag = 0;
// 全局变量
uchar LED[8];                //用于LED的8位显示缓存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110;y>0;y--);
}

void LED_OUT(uchar X)
{
        uchar i;
        for(i=8;i>=1;i--)
        {
                if (X&0x80) DIO=1; else DIO=0;
                X<<=1;
                SCLK = 0;
                SCLK = 1;
        }
}

/**************************************************************************************
* 描  述 : LED显示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LED8_Display (void)
{
        uchar  *led_table;          // 查表指针
        uchar i;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fe);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fd);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fb);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4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3];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f7);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6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5];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df);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7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6];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bf);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8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7];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7f);

        RCLK = 0;
        RCLK = 1;
}

void zheng()
{
    static uchar i=0,k;
          if(Flag == 1)
                {
                        if(jiaodu<key_temp1)
                        {
                                        while(jiaodu<key_temp1)
                                        {
                                                while(i<8)
                                          {
                                                        P2=run[i];
                                                        delay(15);//转速调节
                                                        if(++k>=2)//1个脉冲转一个步距角
                                                        {
                                                                k = 0;
                                                                ++jiaodu;
                                                                if(jiaodu >= key_temp1)break;
                                                        }
                                                        if(++i>=8)i=0;
                                                }
                                 }
                                  k = 0;
                                  if(i>=8)i=0;
                                        while(i<8)
                                        {
                                                if(++i>=8)i=0;
                                                P2=run[i];
                                                delay(15);//转速调节
                                                if(++k>=2)//1个脉冲转一个步距角
                                                {
                                                        k = 0;
                                                        break;
                                                }

                                        }
           }
                  else if(jiaodu > key_temp1)
                        {
                                        while(jiaodu > key_temp1)
                                        {
                                                 while(i>=0)
                                                 {

                                                                P2=run[i];
                                                                delay(15);//转速调节
                                                                if(++k >= 2)//1个脉冲转一个步距角
                                                                {
                                                                        k = 0;
                                                                        --jiaodu;
                                                                        if(jiaodu <= key_temp1)break;
                                                                }

                                                                if(i-- <= 0)i=7;
                                                 }
                                  }
                                  k = 0;
                                  if(i < 0)i = 7;
                                        while(i < 8)
                                        {
                                                if(i-- <= 0)i=7;
                                                P2=run[i];
                                                delay(15);//转速调节
                                                if(++k>=2)//1个脉冲转一个步距角
                                                {
                                                        k = 0;
                                                        break;
                                                }

                                        }
           }
            leiji=0;num2=0;num3=0;num4=0;
                        Flag = 0;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EA=1;            //总中断打开
}

/******按键值处理函数********/
void key(void)
{
                switch(K_Value)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num4=num3;
                                num3=num2;
                                num2=K_Value;
                                leiji++;//记录按下的次数
                                key_temp1=num4*100+num3*10+num2;
                                break;
                case 10://R
                                break;
                case 11://L
                                break;
                case 12://ENTER
                        if(key_temp1)
                                Flag = 1;
                                break;
                }

}
void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LED[0]=key_temp1/100%10;
                         LED[1]=key_temp1/10%10;
                         LED[2]=key_temp1%10;;
                         LED[3]=10;
                         LED[5]=jiaodu/100%10;
                         LED[6]=jiaodu/10%10;
                         LED[7]=jiaodu%10;
                   zheng();
                         if(leiji>2)//按下的次数大于3次时清零十位百位
                   {leiji=0;num2=0;num3=0;num4=0;}

                }
}

void T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溢出中断,2ms进入一次
{
                        static uint cnt = 0;
            static uchar key_zt = 0;
            unsigned char X,Y,Z;

                        TH0 = 0xf8; //12m  2000
                        TL0 = 0x30;
                        if(++cnt >= 5)
            {
                                  P1=0xff;
                                  _nop_();_nop_();_nop_();
                                  cnt = 0;
                                  P1=0x0f;
                            switch(key_zt)
          {
                                         case 0:
                                                                if(P1!=0x0f)
                                                                        key_zt = 1;
                                                                 else K_Value = 100;
                                                 break;

                                         case 1:
                                                    if(P1!=0x0f)
                                                                {
                                                                          key_zt = 2;
                                                                                X=P1; //保存行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P1=0xf0; //列扫描
                                                                                Y=P1;    //保存列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Z=X|Y; //取出键值
                                                                /*********************************************************************/
                                                                                        switch ( Z )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case 0xee: K_Value=0; break; //对键值赋值
                                                                                                case 0xed: K_Value=1; break;
                                                                                                case 0xeb: K_Value=2; break;
                                                                                                case 0xe7: K_Value=3; break;
                                                                                                case 0xde: K_Value=4; break;
                                                                                                case 0xdd: K_Value=5; break;
                                                                                                case 0xdb: K_Value=6; break;
                                                                                                case 0xd7: K_Value=7; break;
                                                                                                case 0xbe: K_Value=8; break;
                                                                                                case 0xbd: K_Value=9; break;
                                                                                                case 0xbb: K_Value=10;break;
                                                                                                case 0xb7: K_Value=11;break;
                                                                                                case 0x7e: K_Value=12;break;
                                                                                                case 0x7d: K_Value=13;break;
                                                                                                case 0x7b: K_Value=14;break;
                                                                                                case 0x77: K_Value=15;break;
                                                                                        }
                                                                                        key();
                                                                }
                                                                else
                                                                {
                                                                          K_Value = 100;
                                                                          key_zt = 0;
                                                                }
                                                case 2:
                                                                if(P1 == 0x0f)
                                                                        key_zt = 0;
                                                 break;
                                        }
                        }
            LED8_Display();   //4位数码管显示:4 3 2 1
}

程序无法编译,仿真也不能运行,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