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程序问题

楼主(2021-04-09):
下面的程序接收到一个16进制数,我想将其显示到LCD上,但是只能显示出部分位。(如串口接收到0xEB,计划显示23.5,但是只能显示23,大佬们知道这是为啥吗?)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The temperature:";
uchar table1[]="";
uchar flag,temp;
uchar j=0;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大约1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写命令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写数据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send(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uartinit()//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串口工作方式为模式1
        TMOD=0x20;//定时器T1工作方式2
        PCON=0x00;//SMOD=0
        TH1=0xfd;//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EA=1;
        ES=1;
        TR1=1;//启动定时器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一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uartinit();
}
void main()
{
        uchar num=0;
        uchar b=0;
        init();
        write_com(0x80);
        for(b=0;b<16;b++)
        {
                write_data(table[b]);
                DelayMS(5);
        }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if(temp>=100)
                        {
                                table1[1]=temp/100+48;           //ASCII码转换
                                table1[2]=temp%100/10+48;
                                table1[3]='.';
                                table1[4]=temp%10+48;
                        }
                        else if(temp>=10)                                                 //两位数,百位的零不显示
                        {
                                table1[1]=' ';           //ASCII码转换
                                table1[2]=temp%100/10+48;
                                table1[3]='.';
                                table1[4]=temp%10+48;
                        }
                        else                                                                   //一位数,前面的两个零都不显示
                        {
                                table1[1]=' ';           //ASCII码转换
                                table1[2]='0';
                                table1[3]='.';
                                table1[4]=temp%10+48;
                        }
                        write_com(0x80+0x40);
                        for(b=1;b<5;b++)
                        {
                                write_data(table1[b]);
                                DelayMS(5);
                        }
                        for(b=1;b<5;b++)
                        {
                                send(table1[b]);
                        }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temp=SBUF;
                flag=1;
        }
}

网友A:
如果你直接让他显示一个定值,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B:
直接送个"23.5"字符串,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C:
因为你的赋值是从table1[1]开始的,table1[0]没有被赋值

网友D:
改这样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The temperature:";
uchar table1[4];
uchar flag,temp;
uchar j=0;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大约1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写命令
        P0=com;
        DelayMS(1);
        lcden=1;
        DelayMS(1);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写数据
        P0=date;
        DelayMS(1);
        lcden=1;
        DelayMS(1);
        lcden=0;
}
void send(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uartinit()//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串口工作方式为模式1
        TMOD=0x20;//定时器T1工作方式2
        PCON=0x00;//SMOD=0
        TH1=0xfd;//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EA=1;
        ES=1;
        TR1=1;//启动定时器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一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void main()
{
        uchar num=0;
        uchar b=0;
        uartinit();
        init();
        write_com(0x80);
        for(b=0;b<16;b++)
        {
                write_data(table[b]);
                DelayMS(5);
        }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if(temp>=100)
                        {
                                table1[0]=temp/100%10+'0';           //ASCII码转换
                                table1[1]=temp/10%10+'0';
                                table1[2]='.';
                                table1[3]=temp%10+'0';
                        }
                        if(temp<100&&temp>=10)              //两位数,百位的零不显示
                        {
                                table1[0]=' ';           //ASCII码转换
                                table1[1]=temp/10%10+'0';
                                table1[2]='.';
                                table1[3]=temp%10+'0';
                        }
                        if(temp<10)        //一位数,前面的两个零都不显示
                        {
                                table1[0]=' ';           //ASCII码转换
                                table1[1]='0';
                                table1[2]='.';
                                table1[3]=temp%10+'0';
                        }
                        write_com(0x80+0x40);
                        for(b=0;b<4;b++)
                        {
                                write_data(table1[b]);
                                DelayMS(5);
                        }
                        for(b=0;b<4;b++)
                        {
                                send(table1[b]);
                        }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temp=SBUF;
        flag=1;
}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您的代码我验证了一下可以实现,请问我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