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H451驱动数码管显示的例程需要到哪里找?

楼主:
求指导思路,能显示个123就行,不需要很复杂的功能,单片机是STC89C52

网友A(2021-04-09):
51hei搜索"ch451"里面有

网友B: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LOAD=P1^2;
sbit DIN=P1^0;
sbit DCLK=P1^1;
sbit DOUT=P3^3;
void CH451_init()
{P1=0x60;
DIN=0;
DCLK=1;
DIN=1;
LOAD=1;
DOUT=1;
_nop_();}
//*****************************************************

//输出命令子程序
//定义一无符号整型变量存储12字节的命令字。
void ch451_write(unint cmd)
{
  unchar i;

  EX1=0;                                         //禁止键盘中断

  LOAD=0;                                  //命令开始
  for(i=0;i<12;i++){                             //送入12位数据,低位在前
    DIN=cmd&1;
    DCLK=0;
    cmd>>=1;
    DCLK=1;                               //上升沿有效
  }
  LOAD=1;                                 //加载数据

}
//*************************************************
void delay_ms(unint ms)
{unchar i;
  while(ms!=0)
{for(i=1;i<=4;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void main(void)
{  unchar i;
   ch451_init();                                  //调用初始化
   ch451_write(0x401);
   ch451_write(0x580);                           //测试送入命令
   ch451_write(0x801);
   ch451_write(0x300);
   ch451_write(0x802);
   ch451_write(0x300);
   ch451_write(0x803);
   ch451_write(0x601);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