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ode++;在程序中有什么作用,Mode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在C语言程序中读不懂

楼主(2021-04-09):
单片机程序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uchar Mode=0;
void Key()                 //按键按下就会变成低电平
{
        //模式选择
        if(Key1==0)
        {
                while(Key1==0);
                Feng=0;          //P2.6给低电平蜂鸣器报警低电平有效
                Mode++;
                Display_wd();  //调用函数显示温度
                if(Mode==4)
                {
                        Mode=1;
                        Feng=1;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switch(Mode)
                {
                        case 1:
                        {
                                write_com(0x80+1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2:
                        {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3:
                        {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Feng=1;
                                break;
                        }
                }
        }

求问Mode++;在程序中有什么作用,Mode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在程序中读不懂

网友A:
记录key1按键按下次数,切换不同功能。例如某些手电筒,一个按键实现:强光--弱光--闪灯--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