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排插引脚这么接有什么功能吗?

楼主:
这种排插引脚这么接有什么功能吗,那个C1/2 AIN1/2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21-04-09):
0R去掉电路就断开了,接上就导通了,你理解成一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R去掉电路就断开了,接上就导通了,你理解成一个开关就好了

谢谢您,我还想问一下,这种接插件在Multisim里面有对应元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R去掉电路就断开了,接上就导通了,你理解成一个开关就好了

是不是意思是,标有同样字符的话,那么这两个就是接通的

网友C:
相当于ci1、2接进去了2个io程序上可操作性高

网友D:
都是网络名称,相同网络名表示连接在一起的。不用画线连接,这样整个图纸看起来清晰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是网络名称,相同网络名表示连接在一起的。不用画线连接,这样整个图纸看起来清晰明了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E:
这个网络标号是自己定义的,表示一样的网络标号是连接在一起的,你要看下整体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