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3020 RF433MHz无线收发示例代码 HC32L110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21-04-09):
主控采用HC32L110低功耗单片机,射频芯片PAN3020,SPI接口

//============================================================================//
//  * @file            RF.c
//  * @author         Shi Zheng
//  * @version        V1.1
//  * @date           24/4/2015
//  * @brief          pan3020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  * @modify user:   linjianan
//  * @modify date:   28/11/2015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FAPI.H"
#include "RF.H"
#include "ddl.h"
#include "SRWF_1E80.h"

extern uint8_t lpUartSend(uint8_t *pBuf,uint8_t len);

const uint8_t TX_ADDRESS_DEF[5] = {0xCC,0xCC,0xCC,0xCC,0xCC};                    //RF 地址:接收端和发送端需一致
//unsigned short   Payload_Count = 0;
uint16_t   Payload_Count = 0;

uint8_t fb=0,fc=0;
extern void RF_CalVco( uint8_t * ptr_Dem_cal1);
extern uint8_t Dem_cal1_data[];
extern uint8_t RF_cal1_data[];

uint8_t Channel_Index=10;
uint8_t const CHANNEL_TABLE[] = {16,24,32,40,48,56,64,72,80,88};

uint8_t temp = 0;
uint8_t RFmachine = 0;

/******************************************************************************/
//            SPI_init
//               init spi pin and IRQ  CE input/out mode
/******************************************************************************/
void SPI_init(void)
{
        Gpio_InitIO(CSN_PORT,    CSN_PIN,   GpioDirOut);
        Gpio_InitIO(MISO_PORT,   MISO_PIN,  GpioDirIn);
        Gpio_InitIO(MOSI_PORT,   MOSI_PIN,  GpioDirOut);
        Gpio_InitIO(SCK_PORT,    SCK_PIN,   GpioDirOut);
        Gpio_InitIO(SPIIRQ_PORT, SPIIRQ_PIN,GpioDirIn);
        Gpio_InitIO(SPICE_PORT,  SPICE_PIN,  GpioDirOut);
}

/******************************************************************************/
//            SPI_RW
//                SPI Write/Read Data
//            SPI写入一个BYTE的同时,读出一个BYTE返回
/******************************************************************************/
uint8_t SPI_RW( uint8_t         R_REG)
{
    uint8_t          i;
    for(i = 0; i < 8; i++)
    {
        SCK_LOW;
        if(R_REG & 0x80)
        {
            MOSI_HIGH;
        }
        else
        {
            MOSI_LOW;
        }
        R_REG = R_REG << 1;
        SCK_HIGH;
        if( MISO_STATUS )
        {
          R_REG = R_REG | 0x01;
        }
    }
    SCK_LOW;
    return R_REG;
}

/******************************************************************************/
//            RF_WriteReg
//                Write Data(1 Byte Address ,1 byte data)
/******************************************************************************/
void RF_WriteReg( uint8_t reg,  uint8_t wdata)
{
    CSN_LOW;
    SPI_RW(reg);
    SPI_RW(wdata);
    CSN_HIGH;
}

/******************************************************************************/
//            RF_ReadReg
//                Read Data(1 Byte Address ,1 byte data return)
/******************************************************************************/
uint8_t        ucRF_ReadReg( uint8_t reg)
{
     uint8_t tmp;

    CSN_LOW;
    SPI_RW(reg);
    tmp = SPI_RW(0);
    CSN_HIGH;

    return tmp;
}

/******************************************************************************/
//            RF_WriteBuf
//                Write Buffer
/******************************************************************************/
void RF_WriteBuf( 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j;
    CSN_LOW;
    j = 0;
    SPI_RW(reg);
    for(j = 0;j < length; j++)
    {
        SPI_RW(pBuf[j]);
    }
    j = 0;
    CSN_HIGH;
}

/******************************************************************************/
//            RF_ReadBuf
//            Read Data(1 Byte Address ,length byte data read)
/******************************************************************************/
void RF_ReadBuf( uint8_t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byte_ctr;

  CSN_LOW;

  SPI_RW(reg);
  for(byte_ctr=0;byte_ctr<length;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CSN_HIGH;
}

void RF_PwrDwnMode(void)
{
  //关闭RF,PWR_UP 0, CE 0
  CE_LOW;
  //1111 1101
  RF_WriteReg(W_REGISTER+CONFIG,ucRF_ReadReg(CONFIG)&0xFD);
  delay10us(1);

  RFmachine = RFIDLEMODE;
}

void RF_STB1Mode(void)
{
  //RF STB1模式,PWR_UP 1, CE 0
  CE_LOW;
  //0000 0010
  RF_WriteReg(W_REGISTER+CONFIG,ucRF_ReadReg(CONFIG)|0x02);
  delay10us(1);
}

void RF_STB2Mode(void)
{
  //RF STB2模式,PWR_UP 1, CE 1
  CE_HIGH;
  //0000 0010
  RF_WriteReg(W_REGISTER+CONFIG,ucRF_ReadReg(CONFIG)|0x02);
  delay10us(1);
}

/******************************************************************************/
//            RF_TxMode
//                Set RF into TX mode
/******************************************************************************/
void RF_TxMode(void)
{
  uint8_t i;

   char tmpstr[64];
    CE_LOW;

  // 将RF设置成TX模式,允许发送中断
    RF_WriteReg(W_REGISTER + CONFIG,  0X0E);
    delay10us(1);

    RFmachine = RFTXMODE;
    RF_TR_HIGH;

}

/******************************************************************************/
//            RF_RxMode
//            将RF设置成RX模式,准备接收数据
/******************************************************************************/
void RF_RxMode(void)
{
  char tmpstr[64];

  uint8_t     RF_cal3_temp[]    = {0x01,0x08,0xD4,0x02,0x64};
  uint8_t     RF_cal3_temp1[]    = {0x01,0x08,0xD4,0x02,0x66};
  CE_LOW;
  RF_WriteReg(W_REGISTER + CONFIG,  0X0F );                                                        // 将RF设置成RX模式
  delay1ms(20);
  CE_HIGH;                                                                                        // Set CE pin high
  delay10us(50);                //keep ce high at least 150us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temp, sizeof(RF_cal3_temp));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temp1, sizeof(RF_cal3_temp1));
  delay1ms(2);

  RFmachine = RFRXMODE;
  RF_TR_LOW;

//  sprintf(tmpstr,"[RF Rx] sta %02X\r\n",ucRF_ReadReg(STATUS));
//  lpUartSend(tmpstr,strlen(tmpstr));

//  lpUartSend("[RF Rx]\r\n",strlen("[RF Rx]\r\n"));
}

/******************************************************************************/
//            RF_GetStatus
//            read RF IRQ status,3bits return
/******************************************************************************/
uint8_t ucRF_GetStatus(void)
{
    return ucRF_ReadReg(STATUS)&0x70;                                                                //读取RF的状态
}

/******************************************************************************/
//            RF_ClearStatus
//                clear RF IRQ
/******************************************************************************/
void RF_ClearStatus(void)
{
    RF_WriteReg(W_REGISTER + STATUS,0x70);                                                        //清除RF的状态
}

/******************************************************************************/
//            RF_ClearFIFO
//                clear RF TX/RX FIFO
/******************************************************************************/
void RF_ClearFIFO(void)
{
    RF_WriteReg(FLUSH_TX, 0);                                                                        //清除RF 的 TX FIFO
    RF_WriteReg(FLUSH_RX, 0);                                                                   //清除RF 的 RX FIFO
}

/******************************************************************************/
//            RF_SetPower
//      in: RF_cal1_data
//      in: power   ndbm ,define by rf.h
/******************************************************************************/
void RF_SetPower( uint8_t * p,uint8_t power)
{
    switch (power)
    {
    case RF18DBM :
        *(p+1) &= ~0xfe;//8-15
        *(p+1) |= 0xfe;
        *(p+2) &= ~0x07;//16-23
        *(p+2) |= 0x07;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1,   p, 5);
        break;

    case RF14DBM:

        *(p+1) &= ~0xfe;
        *(p+1) |= 0xf8;
        *(p+2) &= ~0x07;
        *(p+2) |= 0x01;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1,   p, 5);
        break;

    case RF9DBM:
         *(p+1) &= ~0xfe;
        *(p+1) |= 0xf8;
        *(p+2) &= ~0x07;
        *(p+2) |= 0x00;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1,   p, 5);
        break;

    case RF1DBM:
        *(p+1) &= ~0xfe;
        *(p+1) |= 0x60;
        *(p+2) &= ~0x07;
        *(p+2) |= 0x00;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1,   p, 5);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n Fb[5:0], FC[8:1]
// return none
//315   fre = 1/6*8000000*(200+fb+fc/400)hz
//433  fre = 1/4*8000000*(200+fb+fc/400)hz=400Mhz+2fbMhz+50fckHz
//868 915 feq = 1/2*8000000*(200+fb+fc/400)hz=800Mhz+4fbMhz+100kHz
// for example fre= 434.1khz ,Fb=0x11  Fc=0x01.  default fc[0]=0,only set fc[8:1](reg5) .

/******************************************************************************/

void RF_SetChannel(uint8_t bb,uint8_t cc )
{
//        uint8_t RFSetup_temp = 0;
//        Fb &= 0x3f;
//        RFSetup_temp = ucRF_ReadReg(RF_SETUP)&0xc0;
//        RFSetup_temp |= Fb;
        RF_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bb|DATA_RATE);
        RF_WriteReg(W_REGISTER+RF_CH,cc);

}

/******************************************************************************/
//  发送数据
//            参数:
//              1. ucTXPayload:需要发送的数据首地址
//              2. length:  需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

void RF_Tx_TransmintData( uint8_t *ucTXPayload,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RF_cal3_temp[]    = {0x01,0x08,0xD4,0x02,0x64};
    uint8_t     RF_cal3_temp1[]    = {0x01,0x08,0xD4,0x02,0x66};

    if(!ucRF_GetStatus())                                                                               // rf 处于空闲状态才发送数据
          {

            RF_WriteBuf(W_TX_PAYLOAD, ucTXPayload, length);                                               //write data to txfifo
            CE_HIGH;                                                                                    //rf entery tx mode start send data
            delay10us(15);                                                                              //keep ce high at least 150us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temp, sizeof(RF_cal3_temp));                   // 切换时钟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temp1, sizeof(RF_cal3_temp1));
            CE_LOW;
    }
}

/******************************************************************************/
//发送结果
//            参数:只在增强型模式下,使能ack带payload有效
//              1. ucAckPayload:ackpayload的首地址
//              2. length:ackpayload 的长度

/*****************************************************************************/
extern uint8_t      lpUartSend(uint8_t *pBuf,uint8_t len);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uint8_t  RF_Tx_CheckResult(uint8_t *ucAckPayload,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rtnTxResult;
  sMacHeader_t tmpSyncHeader;

  switch(ucRF_GetStatus())
  {
   case        TX_DS_FLAG:                                                                         // 普通型发送完成 或 增强型发送成功
          Payload_Count++;                                                                // 增强型模式,累计ack次数

          rtnTxResult = TX_DS_FLAG;

          RF_ClearFIFO();
          RF_ClearStatus ();
          break;

    case        RX_TX_FLAG:                                                                        //增强型发送成功且收到payload
          RF_ReadBuf(R_RX_PAYLOAD,ucAckPayload, length);

          Payload_Count++;

          rtnTxResult = RX_TX_FLAG;

//           //将PAN3020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转发
//            lpUartSend(ucAckPayload, 16);

          RF_ClearFIFO();
          RF_ClearStatus ();
          break;

    case        MAX_RT_FLAG:                                                                        // 增强型发送超时失败
          rtnTxResult = MAX_RT_FLAG;

          RF_ClearFIFO();
          RF_ClearStatus ();
          break;
    default:
          rtnTxResult = TX_NULL_FLAG;
          break;
  }

  return rtnTxResult;

}

/******************************************************************************/
//            ucRF_DumpRxData
//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            参数:
//              1. ucPayload:存储读取到的数据的Buffer
//              2. length:    读取的数据长度
//              Return:
//              1. 0: 没有接收到数据
//              2. 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成功
//              note: Only use in Rx Mode
//              length 通常等于 PAYLOAD_WIDTH
/******************************************************************************/
uint8_t ucRF_DumpRxData( uint8_t *ucPayload,  uint8_t length)
{
    if(ucRF_GetStatus()==0x40)
    {
//        RF_ReadBuf(R_RX_PAYLOAD, ucPayload, length);
        return 1;
     }
     return 0;
}

////////////////////////////////////////////////////////////////////////////////
/******************************************************************************/
//            Vco_Calibration
//
/******************************************************************************/
void RF_CalVco( uint8_t * Demod_Cal)
{
  uint8_t i,j,h;
  uint8_t     RF_cal3_temp[]    = {0x01,0x08,0xD4,0x02,0x64};
  uint8_t     RF_cal3_temp1[]    = {0x01,0x08,0xD4,0x02,0x66};

  uint8_t Dem_cal2_data1[]   = {0x0B,0xE7,0x00,0x03};                                       //Dataout_Sel置1
  uint8_t RF_cal3_data1[]    = {0x01,0x08,0xD4,0x02,0x76};                                  //Vco_Calibration EN
  uint8_t RF_cal3_data2[]    = {0x01,0x18,0xD4,0x02,0x76};                                  //触发Vco_Calibration_SPI_Triger

  CE_LOW;
  RF_WriteReg(W_REGISTER + CONFIG,  0X0F );                                                 //配置为接收模式
  CE_HIGH;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temp, sizeof(RF_cal3_temp));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temp1, sizeof(RF_cal3_temp1));

  RF_WriteBuf(W_REGISTER + DEM_CAL2,   Dem_cal2_data1, sizeof(Dem_cal2_data1));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data1, sizeof(RF_cal3_data1));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data2, sizeof(RF_cal3_data2));

  i=ucRF_ReadReg(RPD);
  j=ucRF_ReadReg(FIFO_STATUS);
  i >>= 2;
  i &= 0x30;
  j &= 0x0C;
  h = i|j;
  Demod_Cal[1] &= 0xC3;
  Demod_Cal[1] |= h;
}
////////////////////////////////////////////////////////////////////////////////
//          以下部分与RF通信相关,不建议修改
////////////////////////////////////////////////////////////////////////////////
/******************************************************************************/
//            pan3020_Initial
//                Initial RF
/******************************************************************************/
//uint16_t rfFreq; ///<ISM 频率配置
//uint16_t rfPower; ///

#if 1
uint8_t firstpwrup = 0;

void RF_Init(uint16_t rfPower)
{
  uint8_t feature =0x00;

  uint8_t BB_cal_data[]     = {0x3f,0xFC,0x1F,0x1F,0x04};
  uint8_t RF_cal3_data[]    = {0x01,0x08,0xD4,0x02,0x66};
  uint8_t Dem_cal2_data[]   = {0x0B,0xE7,0x00,0x01};           //如果使能动态payload,需要配置为  uint8_t Dem_cal2_data[]   = {0x0B,0xE7,0x00,0x00};
  uint8_t  RF_cal2_data[]   = {0xC8,0x1E,0x68,0x39,0xF6};

/******************************************************************************/
//            433MHz
/******************************************************************************/
#if((DATA_RATE == DR_400K) && (BAND == B433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8e,0x48,0x4c,0x80};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4,0xFF,0xFF,0xDF,0xDB};

#elif((DATA_RATE==DR_40K) && (BAND==B433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4D,0x48,0x34,0x8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4,0xFF,0xFF,0x5F,0xD8};

#elif((DATA_RATE==DR_80K) && (BAND==B433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8D,0x48,0x4C,0x8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4,0xFF,0xFF,0xDF,0xD8};

#elif((DATA_RATE==DR_200K) && (BAND==B433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8C,0x48,0x4C,0x84};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4,0xFF,0xFF,0xDF,0xD9};

/******************************************************************************/
//            315MHz
/******************************************************************************/

#elif((DATA_RATE==DR_400K) && (BAND == B315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ea,0x48,0x74,0x80};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5,0xFF,0xFF,0xDF,0xDB};

#elif((DATA_RATE==DR_40K) && (BAND==B315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69,0x48,0x44,0x8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5,0xFF,0xFF,0x5F,0xD8};

#elif((DATA_RATE==DR_80K) && (BAND==B315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e9,0x48,0x74,0x8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5,0xFF,0xFF,0xDF,0xD8};

#elif((DATA_RATE==DR_200K) && (BAND==B315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E8,0x48,0x74,0x84};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5,0xFF,0xFF,0xDF,0xD9};

/******************************************************************************/
//            868MHz
/******************************************************************************/

#elif((DATA_RATE==DR_400K) && (BAND == B868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88,0x48,0x4c,0x94};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d0,0xFF,0xFF,0xDF,0xDB};

#elif((DATA_RATE==DR_40K) && (BAND==B868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09,0x80,0x19,0x5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d0,0xFF,0xFF,0x5F,0xD8};

#elif((DATA_RATE==DR_80K) && (BAND==B868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09,0x00,0x21,0x5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D0,0xFF,0xFF,0xDF,0xD8};

#elif((DATA_RATE==DR_200K) && (BAND==B868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89,0x48,0x4c,0x9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d0,0xFF,0xFF,0xDF,0xD9};

/******************************************************************************/
//            915MHz
/******************************************************************************/
#elif((DATA_RATE==DR_400K) && (BAND == B915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9c,0x48,0x54,0x84};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d0,0xFF,0xFF,0xDF,0xDB};

#elif((DATA_RATE==DR_40K) && (BAND==B915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1d,0x48,0x34,0x8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d0,0xFF,0xFF,0x5F,0xD8};

#elif((DATA_RATE==DR_80K) && (BAND==B915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1d,0x00,0x44,0x7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D0,0xFF,0xFF,0xDF,0xD8};

#elif((DATA_RATE==DR_200K) && (BAND==B915MHz))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01,0x9d,0x48,0x54,0x8c};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D0,0xFF,0xFF,0xDF,0xD9};

#endif

#if(BAND == B433MHz)
      fb = 0x12;
      fc = 0x20;

#elif(BAND == B315MHz)
      fb = 0x25;
      fc = 0x20;

#elif(BAND == B868MHz)
      fb = 0x11;
      fc = 0x20;

#elif(BAND == B915MHz)
      fb = 0x1c;
      fc = 0x20;
  //    fb = 0x11;
  //    fc = 0x20;

#endif

    SPI_init();
    delay1ms(10);

#if(CE_USE_SPI==1)
        feature |=0x20;
#endif
if(PAYLOAD_WIDTH >32)
        feature |= 0x18;                                                                                 // fifo 64 byte

    if ( firstpwrup == 0 )
    {
        firstpwrup = 1;

        //以下三句,若每次初始化清零,增强模式下,count帧计数器永远为0.
        RF_WriteReg(FLUSH_TX, 0);                                                                        // CLEAR TXFIFO
        RF_WriteReg(FLUSH_RX, 0);                                                                        // CLEAR  RXFIFO
        RF_WriteReg(W_REGISTER + STATUS, 0x70);                                                                // CLEAR  STATUS
    }

        RF_WriteReg(W_REGISTER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RF_WriteReg(W_REGISTER + SETUP_AW,  0x03);                                                        // address witdth is 5 bytes
        RF_WriteReg(W_REGISTER + RX_PW_P0,  PAYLOAD_WIDTH);                                                // 64bytes
        RF_WriteBuf(W_REGISTER + TX_ADDR,   ( uint8_t*)TX_ADDRESS_DEF, sizeof(TX_ADDRESS_DEF));                // Writes TX_Address to pan3020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X_ADDR_P0,( uint8_t*)TX_ADDRESS_DEF, sizeof(TX_ADDRESS_DEF));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RF_WriteBuf(W_REGISTER + BB_CAL,    BB_cal_data,  sizeof(BB_cal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DEM_CAL1,   Dem_cal1_data, sizeof(Dem_cal1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DEM_CAL2,   Dem_cal2_data, sizeof(Dem_cal2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1,   RF_cal1_data, sizeof(RF_cal1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2,   RF_cal2_data, sizeof(RF_cal2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data, sizeof(RF_cal3_data));

#if(TRANSMIT_TYPE == TRANS_ENHANCE_MODE)
        //自动传输设置 7:4, 0000 250us, 1111,9530us;  3:0, 0000 不带自动重传 0011 3次重传, 1111 15次重传
        RF_WriteReg(W_REGISTER + SETUP_RETR,0x03);                                                        //传输延迟250us,  3 retrans...
        RF_WriteReg(W_REGISTER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RF_WriteReg(ACTIVATE, 0x73);
#if(1== EN_DYNPLOAD)
        feature |= 0x04;                                                                                //  ENDYNPD
        RF_WriteReg(W_REGISTER +DYNPD, 0x01);
   #endif
   #if(1==EN_ACK_PAYLOAD)                                                                             // en ack+payload
        feature |= 0x02;
   #endif
#elif(TRANSMIT_TYPE == TRANS_BURST_MODE)
        RF_WriteReg(W_REGISTER + SETUP_RETR,0x00);                                                        // Disable retrans...
        RF_WriteReg(W_REGISTER + EN_AA,     0x00);                                                        // Disable AutoAck
#endif
        RF_WriteReg(W_REGISTER +FEATURE, feature);
        RF_WriteReg(W_REGISTER + RF_SETUP,  DATA_RATE|fb);                                              //set datarate
        RF_WriteReg(W_REGISTER + RF_CH,  fc);

        //RF_SetPower(RF_cal1_data,RF_POWER);                                                                // set power
        RF_SetPower(RF_cal1_data,rfPower);                                                                // set power

//        RF_SetChannel(fb,fc);                                                                // set fre
   /*     RF_CalVco(Dem_cal1_data);                                                                         //Vco_Calibration
        RF_WriteBuf(W_REGISTER + DEM_CAL1,   Dem_cal1_data, sizeof(Dem_cal1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DEM_CAL2,   Dem_cal2_data, sizeof(Dem_cal2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data, sizeof(RF_cal3_data)); */
}
#endif

/******************************************************************************/
//                            进入载波模式
/******************************************************************************/
void RF_Carrier(uint8_t Fb,uint8_t Fc)
{

  uint8_t  BB_cal_data[]    = {0x09,0x04,0x07,0x1F,0x05};
  uint8_t Dem_cal1_data[]   = {0xE1,0x8e,0x48,0x4c,0x80};
  uint8_t Dem_cal2_data[]   = {0x0B,0xE7,0x00,0x05};
  uint8_t RF_cal1_data[]    = {0xC4,0xFF,0xFF,0xDF,0xDB};
  uint8_t RF_cal2_data[]    = {0xC8,0x1E,0x68,0x39,0xF6};
  uint8_t RF_cal3_data[]    = {0x01,0x08,0xD4,0x02,0x66};
  uint8_t     RF_cal3_temp[]    = {0x01,0x08,0xD4,0x02,0x64};
  uint8_t     RF_cal3_temp1[]    = {0x01,0x08,0xD4,0x02,0x66};

  SPI_init();
  CE_HIGH;
  delay10us(500);
  RF_WriteReg(W_REGISTER + CONFIG, 0x0E);
  RF_WriteReg(W_REGISTER + RF_SETUP,  0xd2);
  RF_SetChannel(fb,CHANNEL_TABLE[Channel_Index]);
  RF_WriteBuf(W_REGISTER + BB_CAL,  BB_cal_data,  sizeof(BB_cal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2,  RF_cal2_data,  sizeof(RF_cal2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data,  sizeof(RF_cal3_data));
  RF_WriteBuf(W_REGISTER + DEM_CAL2, Dem_cal2_data, sizeof(Dem_cal2_data));
  delay10us(500);
  RF_WriteBuf(W_REGISTER + DEM_CAL1, Dem_cal1_data, sizeof(Dem_cal1_data));
  delay10us(500);
  RF_SetPower(RF_cal1_data,RF_POWER);
  CE_LOW;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temp, sizeof(RF_cal3_temp));
  RF_WriteBuf(W_REGISTER + RF_CAL3,   RF_cal3_temp1, sizeof(RF_cal3_temp1));

}

/***************************************end of file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2-03-01):
您好,请问一下RF_TR是哪一个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