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可编程控制器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21-04-09):
如题,用什么软件编程?有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问的问题范围有点大,不好回答,请把问题说清楚一点。

网友B:
都有对应的上位机和下位机程序的 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范围有点大,不好回答,请把问题说清楚一点。

谢谢回复!例举几个尝试着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_COLOR?

有此软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