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感器+51单片机循迹小车程序问题

楼主(2021-04-09):
采用的是L298n电机驱动,通电后红外传感器灯是正常的,可以识别黑白线,黑线不亮其他亮,但是电机一动不动,求大佬帮看下程序有什么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PWM_R=0,PWM_L=0,t=0;

sbit inputL=P2^7;
sbit inputR=P2^6;
sbit LB=P2^3;
sbit LF=P2^2;
sbit RB=P2^1;
sbit RF=P2^0;

void stop(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scan(void);
void Timer0(void);

void main()
{
        Timer0Init();
        EA=1;
        while(1)
        {
                scan();
                Timer0();
        }
}

void stop(void)
{
        LF=0;
        LB=0;
        RF=0;
        RB=0;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f(t<PWM_L)
                LF=1;
        else
                LF=0;
        if(t<PWM_R)
                RF=1;
        else
                RF=0;
        t++;
        if(t>=100)
                t=0;
}

void scan()
{
          if(inputL==1&&inputR==1)
          {
                        PWM_R=0;
                        PWM_L=0;
                        stop();
           }
          if(inputL==0&&inputR==1)
          {
                        PWM_R=0;
                        PWM_L=70;
           }
          if(inputL==1&&inputR==0)
          {
                        PWM_R=70;
                        PWM_L=0;
           }
            if(inputL==0&&inputR==1)
          {
                        PWM_R=40;
                        PWM_L=40;
           }
}

楼主:
顶下,马上就要比赛了

网友A:
程序没问题的话,一般问题就出在外部接线

网友B:
你仔细看看你的程序,你是不是最后一个子函数写错了判断条件,应该是
if(inputL==0&&inputR==0)
          {
                        PWM_R=40;
                        PWM_L=4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的话,一般问题就出在外部接线

昨晚写了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IN1 = P1^2;
sbit IN2 = P1^3;
sbit IN3 = P1^6;
sbit IN4 = P1^7;
sbit EN1 = P1^4;
sbit EN2 = P1^5;

void main()
{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while(1);
}

但是烧到单片机里面小车依然不动,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根本没有被执行,观察了下买的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子,少了一个叫晶振的东西,白色的有两个脚的零件,请问是少了这个晶振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你的程序,你是不是最后一个子函数写错了判断条件,应该是
if(inputL==0&&inputR==0)
         ...

昨晚写了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但是依然没反应,觉得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没有被执行,观察发现单片机少了个叫晶振的零件,银白色有两个引脚的那个,请问是因为没有这个晶振的原因吗?
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IN1 = P1^2;
sbit IN2 = P1^3;
sbit IN3 = P1^6;
sbit IN4 = P1^7;
sbit EN1 = P1^4;
sbit EN2 = P1^5;

void main()
{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while(1);
}

用的是L298n电机驱动

网友C:
1、自己做的系统,晶振藏到51下边,你看不到,但买的最小系统好多在外边,建议你拿表测一下是不是有输出就知道系统起振没。2、测试程序EN1和EN2没赋值啊,你把它跳线了吗?还有L298N电源上面的跳线你怎么接的?这两个跳线没弄好都不会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自己做的系统,晶振藏到51下边,你看不到,但买的最小系统好多在外边,建议你拿表测一下是不是有输出就 ...
#include<reg52.h>

sbit IN1 = P1^2;
sbit IN2 = P1^3;
sbit IN3 = P1^6;
sbit IN4 = P1^7;
sbit EN1 = P1^4;
sbit EN2 = P1^5;

void main()
{
        while(1)
        {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EN1 = 1;
                EN2 = 1;
        }
}

你好,这个是我加上的代码,又烧写了一遍,L298n的电源跳冒是接好了的,晶振也插上了,但轮子还是不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这个是接线图

网友D:
检查问题:
1、首先判断程序驱动有没有问题,不用先接到L298n 直接测试单片机引脚 有没有高低电平变化。
2、1没问题,那就证明程序驱动没问题。在接到L298n上,接好线路测试。

网友D:
个人猜想: 可能问题是 L298n外接的电源,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过大,电源保护,驱动不了。最简单办法,在电源上串个电抗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我加上的代码,又烧写了一遍,L298n的电源跳冒是接好了的,晶振也插上了,但轮子还是不 ...

程序没看出问题,拍个你的298接线的照片看看。主要看你是双电源还是用51供电?双电源别忘共地,如果用51输出的电,估计转不动电机,但应该能听到发出噪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我加上的代码,又烧写了一遍,L298n的电源跳冒是接好了的,晶振也插上了,但轮子还是不 ...

还有个事,检查一下你的51系统上的en,好多系统给悬空了,所以不运行。

网友E:
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你置位的口是不是高电平,然后再看你的驱动芯片接法,别接错了,图也没有,只能盲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晚写了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但是依然没反应,觉得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没有被执行,观察发现单片机少了个叫 ...

晶振的效果是当一个时钟,电流变化是通交流阻直流。

网友G(2021-05-15):
你好  请问为什么我的电机偶尔可以受红外模块控制,偶尔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