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c05无法设置通讯波特率

楼主(2021-04-09):
如图,为什么其他能改,波特率一直不返回ok,上网查也没说

网友A:
发送格式是:AT+UART=9600,0,0

先把数据手册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格式是:AT+UART=9600,0,0

先把数据手册看明白

我之前也试过AT指令设置了,还是不行。图片所示的是另一种方法,右边输入框输入可以改变设置。